白屏有彩色回扫线

楼主(2008-11-16):
一台牌子是NESO td770v机子。头一次见这种故障。白屏有彩色回扫线。用的是前视放块STV9211. 视功放STV9555. R,B,G 的电压3.7V,G2的158V,G1得-10V.视放供电正常。+116V,+12V.这个问题。还有其他造成,求助 :Q

网友:
是没有图像还是图像很淡

网友:
依次代换前置视放IC和末级视放IC.

网友:
有光栅没有信号查释放

网友:
图像很淡.红色回扫线

网友:
修好了,是末级视放IC+12V供电脚断开,造成末级视放工作不正常,而测得R,G,B脚电压只有+3.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