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69OSD(N)图象灰暗

楼主(2008-11-16):
接修一台HPC1769OSD(N)CRT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图象灰蒙蒙的.亮度不够视放板上的集成电路LM1246AAC/NA LM2480 LM2469TA全部换过,检查外围元件没有发现损坏.不知道该从何查起
显示器

网友:
或者哪位有该机的数据传一个为谢

网友:
CPU是 HPC2004-2 行场扫描是TDA4856

网友:
灰蒙蒙的,
是不是亮度不够
如果真的是亮度不够的话那高压包是可以调的

网友:
部分HKC电路板通病,出现这个问题.只需要进工厂模式里面将对比度调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 长风斑竹怎样进工厂模式

网友:
高压包的加速极调过了,不能解决

网友:
已解决谢谢大家.进总线把对比度调起就解决了,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网友:
详细些,怎么调可以.我的是自家显示器.

网友(2009-02-01):
HPC1769OSD(IV)(N)进工厂模式
按菜单键,选缩放,按一下菜单键,放手,再按住菜单键不放
就可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太感谢大家了!我这里也有一台HPC17的显示器,闲着差不多有半年了。故障现象是对比度调不上去,但是亮度可以调,画面是灰蒙蒙的一直没找到问题。刚开始还以为是I2C电路的问题呢,一直没修好。今天采用文中的经验也处理好了,心里非常高兴!
再一次谢谢各位!
也十分的感谢这个论坛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技术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