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破解版~~詳細進入方法(转贴)

楼主(2008-11-16):
pc3000破解版~~詳細進入方法

Dear all:
我本人也是新手~~我只是盡我所知道的分享出來~~TKS
=============
首先~~目前能下載到的pc3000 v14破解版DOS~~大概有"俄文 or 中文版"
"英文版"~~我目前也還是沒下載到有破解版的~~

(一).事前準備功課:

1.你必須要懂得DOS作業系統~~如果不懂可能要問人or查書or上網找找相關資料

2.你要有一顆~~多餘可用的H.D.D~~一般多是用2GB以上的

3.當然要有一個多餘的電腦平台~~一班來說 P3 等級的作業平台~即可應付pc3000 DOS版

4.最好去找一顆以前舊時代的AT power就是可以power on and power off那種~~如果沒有就準備依個獨立電源~~用來接待test的H.D.D

=====================================
(二)安裝&執行步驟:

***很重要的事***
(1). IDE1 ~要接你灌有pc3000的H.D.D (jump 要調成 Master)
(2). IDE2 ~要接你要修復的H.D.D      (jump 要調成 Master)
(3). 要用灌有pc3000的H.D.D開機到DOS作業系統下
**************************************
1.將又用來安裝pc3000的H.D.D~利用DOS6.22 or 其他軟體如spfdisk ..做成可以開機到DOS系統下C:\
  (簡稱:這顆H.D.D為OS1)
2.將下載來的PC3000解壓縮~~並將裡面所有資料copy到OS1

3.一般來說解開來的東西滿多的~~你必須自己重新整理目錄~~並調整config.sys and autoexec.bat

4.我舉個例子來說設定方法~~~假使我copy到OS1裡面的資料目錄如下:
PC3000v14
|--DOS
|--Emulator

上述意思是說~~主目錄~為pc3000v14~~主目錄裡面有兩個 ~~次目錄 DOS ,Emulator
-------------------------------------
那麼我config.sys 設定如下:

device=c:\dos\himem.sys
device=c:\dos\emm386.exe ram
dos=high,umb
files=45
buffers=60
-------------------------------
而 autoexecbat 設定如下:

c:\dos\smartdrv.exe
c:\emulator\vgaga.exe
c:\emulator\pcdosemu.com 2
@echo off
path c:\pc3000v14;c:\pc3000v14\dos;c:\pc3000v14\emulator
cd\pc3000v14
-----------------------------------------------

5.然後IDE1 ~~接上OS1        (jump 要調成 Master)
      IDE2~~接上待test H.D.D (jump 要調成 Master)

開機~~後就會到c:\pc3000v14 ~~然後你執行shell.exe (c:\pc3000v14\shell.exe)
就會進入到pc3000的主畫面了~~

==============================

後記:

就我~~test了這幾個星期~~我發現大概pc3000~~對付Maxtor系列的硬碟成果最棒
其他牌的的不一定~~Seagate系列H.D.D幾乎沒用(可能是破解版的問題)

网友:
希捷的是用命令方式修的, 如果你能掌握维修的命令,一样可以用的.即使只有一个超级终端(不是修硬盘用的)也一样可以修的. 这个就在于人掌握的程度了.

网友:
我是菜鸟  我这里好多坏的硬盘  就想没事把这些坏的硬盘修理好 可是PC3000根本找不到能用的 要是版主能做个能用的GHOST 带系统的那种 就爽了

网友:
安装破解无卡的3K,懂得DOS底层操作的人就很容易了。

网友:
除了seagate的要COM线,别的倒不用什么了. 不过无论是破解的还是正版的,你要是不先弄坏一堆盘,还是修不了盘的,不是有个软件你就会修了.

另外这种版本里有很多俄文提示估计阁下也要花点工夫去弄懂了才能用,呵呵.

网友:
不懂外文,用此软件修硬盘,实在困难。

网友(2009-03-25):
回复 网友A:

张老说的seagate的要COM线  是怎么用,能说具体点吗,手里有几块西捷160G的盘,一进pc3000<破解版》就死机,捣鼓了半天也没效果呀,请张老指点指点  感激不尽

网友:
XLY的COM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