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

楼主(2008-11-16):
今天修一显示器 uc3842的电源管理芯片
显示器不亮  是电源部分故障
保险丝没炸 大电容300v电压有 开关管没坏
但是uc3842 的供电脚没有电压
把uc3842取下 供电有82v电压 这么高
其他脚都没电压 测量电源周围的小件都没坏
请问是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
3842供电脚相连的元件有短路。

网友:
取了3842后其供电脚电压就起来了.那就代换3842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有两个问题有点不明白
回复二楼的 既然有短路 供电脚为啥有82v电压
回复三楼的 有82v电压 能上3842吗
以前我在咱论坛上看一帖子 写的是3842的供电才18v那样子

网友(2009-12-10):
82V。我估计3842会爆炸d,所以先解决掉82V不太正常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