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晶屏要配什么样的驱动板啊?

楼主(2008-11-16):
这是富士通一体机的屏,要配什么样的驱动板,高压板要换吗(高压板是单独一块,没集成到主板上)?请各位大虾指点啊。。。。。
原机主板上的驱动电路
[
]

网友:
哪里的相册才可以显示图片啊???晕哦。。。

网友:
屏线是60针的吧,高压板是4灯大口吗?后面几个图是集成在主板的驱动电路,还有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