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不开机,电流上到1.5A

楼主(2008-11-16):
机器开始的故障为j时开时不开,不定时掉电,按常规思路拆机换掉adp3203 max1715
装机,就这样了,CPU也不跑码,一直是FF
不上内存也是1.5A 南桥也换过,故障依旧
用了一个478的假负载查CPU的工作条件,全部都正常,
确保adp3203和南桥都是好的,下一步应该查哪里?
在坛子里和别的地方都查过,有遇到和我相同故障的同行,但没搜到解决的结果。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常规是什么常规?  常规就要换3203 和1715吗? 更奇怪的是 你换过芯片后不跑代码了不把芯片换回来还原连南桥也换? 真是奇怪哦
  这个机器容易坏显卡供电,论坛上说的过不止一次了 不过修成这样了 人为故障也够你查的

网友:
出现故障换回去试过,这个是谁都会这样做,不用说出来吧
在这论坛提问,教训人的多,我看到很多人多提问的结果都是被人教训,提问的很多新手,谁都是从菜鸟走过来的,很多有点技术的人都骂完了人就一飘,指导一下你会死啊
请问版主,教训别人一定对别人有帮助吗???你能不能说点有建设性的提议,
搞维修的上面都有老板压着,来这里也要受气吗?
我知道你技术好,任何一个求助的人来只里都想是想解决问题,我想我说得详细了,
我知道你说的通病,显卡没有发烫,没有短路,供电也很正常。
笔记本在使过程中掉电,排除散热的问题,CPU供电的不良的可能性应当大些吧?

网友:
掉电一般分为电压未发出来或者电压被后面的拉低,但是对于不是在工厂里作维修的话,很难进行详细的电压量测。每块板子在未修好的前提下是不可能一下子说出来哪里坏了,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一味的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