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8-11-16):
一块技嘉8IE2004P的板子,IO用的8712,,南桥电压正常,通电即开机但是不跑码,各电压正常,只有开关针的电压只有0.6V,开机管均正常,于是我怀疑IO问题,找了个技嘉专用IO换了上去,通电主板没有开机,开关针电压3.6V正常了,但是南桥的供电1084只有1.5V了,不能开机,拆掉1084量电压,3脚电压正常,说明负载有短路,请高手指教如何下手。

网友:
朋友。IO没焊好吧/?尽量拖焊。这样不宜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是用936焊的,应该是不会虚焊的,再说虚焊也不会降低南桥供电电压吧?

网友:
测下1.5V输出的是否对地,摸下1084烫不烫,还有就是摸桥烫不烫,以上有一个成立差不多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下1117量1084电压还是不正常,但是1084和桥并不发热!

网友:
换过1084没,输出的阻值多少

网友:
你检查下1084三脚上接的那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兄弟。你没量错吧。。。
你拆的那1084是输出1.5VSB的 。
输入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