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工作架

楼主(2008-11-16):
自制的工作架,可以上下 左右 前后都可以调节,放风枪的环明天能做好。

网友:
设计图纸如下图所示

网友:
底板很像菜板,楼主以前是搞机械加工的吧。

网友A:
是啊,版主果然是火眼金睛。我现在想做一个580b的bga,但是没有见过真家伙,要是热心的朋友能拍几张各个角度的图片,或许我能做出来呀,

网友:
楼主实在是很强大`终于发现了 原来菜板还有这个用途``
呵呵

网友:
木头的,不拍失火么,嘿嘿

网友:
我只是有点疑惑
楼主 你这个 工作台是做什么用的
BGA ?本人愚钝

网友:
他让我想起初中时
自然课上用的 ·······················

网友:
楼主,你蚊帐还没收呢啊,海南的?
在自己卧室做BGA,气味对身体不好吧?
休息就是休息,工作就是工作

网友:
底部没有预热的,
我的是用两个铁片
放在红外线的电暖器上预热,
上面用风枪加热

网友:
楼主真厉害 几万块的设备楼主几块钱搞定...

网友:
我怎么没看到板子的夹具在哪里?

网友:
底下弄个可调温度的电炉,上面用大风枪,再做个罩,就成了BGA焊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版主果然是火眼金睛。我现在想做一个580b的bga,但是没有见过真家伙,要是热心的朋友能拍几张各个角度的图片,或许我能做出来呀,

!!!!!!!!!!!!!!!!!!!!!!!!!!

网友:
见意下面用片铝板做个底,然后用个电炉子配合温控器给底板加加温,尽量避免受热不均导致主板变型,看到楼主的这个支架,我倒想弄一个试试成功率了

网友:
真是长见识呀,楼主果然厉害,有没有底架移动的图片呀?

网友:
呵呵,如果我做能比楼主做的更漂亮一点了,底板用稍厚一点的白钢板四边折弯,里面盘上电阻丝,加一个温度探头,再加一个温控开关(可以在塑封机上拆一个)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