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a7500的cpu供电电路图(论坛门槛太高)

楼主(2008-11-16):
各位前辈:小弟手上有几块ecs的用ka7500供电的板子,cpu的几大工作条件都有,但就是不转,由于有点代表性,想修修,但跑了跑线得知,vid0-vid4通过调节1,2脚的并联电阻调节电压的,这样的设计跟用专用pwm芯片的设计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非常粗略,难怪问题多,而更怪的是,ka7500的13脚的+5v基准竟然由2R2电阻接地(用7500跟494的atx修无数次了)不解!没电路图是么没门了,论坛上到是有资料但论坛门槛太高,别说下,连看都免,这样好象菜鸟永远不会变专家的,论坛宗旨不是"共同提高"吗?那位好心人能发下相关资料,哪怕一页半片,截图也行,在下无言感激!(发邮箱也可:ckay69@126.com)

                                                                                                    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人理咱菜鸟就更正一下:13脚输出控制在ATX电源中本应该接14脚+5v基准(高电平),请坛上非菜鸟一族指点指点!

网友:
我的 K7S5A AMD 主板电源也烧了.
三个场管全炸了.好像驱动的三极管也炸了.
CPU和芯片组是否坏了还不知道.

有英文说要换三个场管和全部的绿波电容.
难道是电容鼓包引起的场管爆炸?
三个场管好像是并联的.

13脚输出控制在ATX电源中应该接14脚+5v基准,在这里
可能接CPU电源控制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后来回想了一下,13脚是输出方式选择

(即两只驱动管用那一种方式,在atx里使用8。11脚也就是集电极输出,则13脚就要接14脚+5v基准高电位,但在主板cpu供电用,我跑了三种同用7500的板子,它是用9。10脚发射极输出的,而8。11脚则要接+12v,跟atx电源相反)所以13脚要接地低电位,

你的板子烧供电管应该好修,先拆下击穿的元件,把北桥的供电线路分离、断开,用电阻档测北桥周边的电容,看有没有相通(阻值为零),通的话就是击穿落地了,没穿就换掉场管等等,一步一步来,至于用7500的cpu供电电路图整理好再发上来。

网友:
从电路图看,13教用来选择输出方式。
13脚就要接14脚+5v基准高电位时,Q1, Q2由Flip-flop 和ck 或反控制。既
Q1,Q2分别导通,相当于两相供电。
13脚要接地低电位时,Q1,Q2同时导通/关闭--单项供电。
发射极输出可以提高频率响应。但输出电压只有积极电压-0。7

调试步奏可为;
1。测试14脚 5伏
2。测试4脚0伏
3。测试 2或15脚为目标电压
4. 测试脚9和10应由方波输出. 如无检查CT,RT

网友:
测试我K7S5A发现
4脚5伏,好像是主板其他电路强制关断
CPU电压.装上假CPU 或真CPU 都一样.
2脚VID参考电压0.96伏.(好像应为1.75伏)

能发个id0-vid4调节并联电阻电路吗?

网友(2009-01-12):
请教:上面六个电容是多大的?没有的话怎么代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正好有这块板子,电容是2200uf/6.3V,很好找的,实在不行,3300uf的也行,不过前级如果要换我还是建议用10V以上的耐压电容吧!

网友:
我看到PWM供电方式是利用两个MOS,一个是high MOS,一个是low MOS,有三组或者四组,进行输出大电流的!

你们的好像是用NPN与PNP进行切换的。

网友:
PWM芯片好像是ICS6263!

网友:
彩图

彩图上有10个管子,画的草图上怎么只有9个?

网友(2009-02-12):
我看到电容好像都鼓包了

网友:
现在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