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内存供电只有2.0

楼主(2008-11-16):
我的华擎主板在一次烧了内存之后,就开始兰屏,现在供电电压只有2.0V,时钟电压3.3,不知道应该从哪查起,请前辈们帮下,最好帮我在图上圈一下。d:\Documents and Settings\dudu\My Documents\My Pictures\华擎

网友:
内存供电管是不是变质了。。换了它

网友:
供电2.0,你已经是问题所在了

网友:
原来的供电管是9016,手中没有同样型号的,用3055L代替,装上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还有一个现象,供电管周围的电阻在板上测量的阻值比实际小一半,拆下后为正常值

网友:
悬空S极如果正常,说明北桥有问题。如果还是2.0V,则把场管和控制极IC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S极正常值应该是多少?不应该哪个是场管,控制极IC是和14.3K晶震一起的那个吗?

网友:
这块板得内存供电应该不复杂得啊9016烧了 可能控制它得稳压IC也烧了。你看看给9016供电的有没有二极管或者电阻一类得元件,查一下。

网友:
LS的说得对..重点查肖特2级管也就是黑体那个,,应该在MOS管附近

网友:
把北桥旁边的MOS都换了

网友:
这几天店里不能上网,只能晚上回家来看贴子。
白天在店里有对这板子搞了几下,将3055L(原9016)边上的两个1K的电阻换了,然后测量时,当时钟为3.3V时,主供电为0.696V,当主供电为2.5V时,时钟为O。DATA测量脚的电压为1.8V左右。1脚的电压为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