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自已做的迈拓6e维修实例视频详解!都学会的维修率能提高到80%★★

楼主(2008-11-16):
下午没事干,做个视频玩玩,希望能提高大家的维修率

为了方便大家下载,把楼主发的三个附件包进了合并!
                                                 2008。11。16
                                                       无笑

网友:
刚才试了
能正确下载,解压

请问LZ
在写RAM的时候
NUMBER选择3776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做C  SF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REST 46,11,43"

谢谢

网友A:
在写RAM的时候
    NUMBER选择3776是什么意思
CI3000加载RAM和DOS不同,3776是地址区域范围

    做C  SF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REST 46,11,43"
答:做46,11,43模块的日志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写RAM的时候
    NUMBER选择3776是什么意思
CI3000加载RAM和DOS不同,3776是地址区域范围

    做C  SF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REST 46,11,43"
答:做46,11,43模块的日志清零

请问:"CI3000加载RAM和DOS不同,3776是地址区域范围"    一般修选3776吗?

还有就是33# 7B#  95#三个模块用导表写入,写入的都是其他盘的对应兼容模块()效验一样吧,包括33#!
因为以前最开始听修盘的时,师傅说33#不能乱写,所以一直都不怎么敢写33#

谢谢解答

网友:
回复6楼
    问:"CI3000加载RAM和DOS不同,3776是地址区域范围"    一般修选3776吗?
答:一定要选3776,这是RAM写入地址,不能更改

    问:33# 7B#  95#三个模块用导表写入,写入的都是其他盘的对应兼容模块()效验一样吧,包括33#!
         因为以前最开始听修盘的时,师傅说33#不能乱写,所以一直都不怎么敢写33#
答:效应不一样也是可以的,因为导入后是经过校验才写入了,大胆写好了.其实这个方法可以应用到很多地
     方.比如说在写模块组的时候,写好了会自动进C区,这时加A区LDR和RAM,检查模块,会发现18号模块检验错
     也不用去写这个模块,选中write all copy,直接校验一下18号,保存到硬盘里,又回到A区了

网友:
这个盘显然C区写测试是OK的

问: 如果C区写测试不过该怎么办,是不是也是用写RAM的方法

问:那个calibrator校正起什么作用

问:有的盘用不边小的流程做完变20,而用自身的流程反而变30,40,当然也可能是20,咋会这样?跑成40的盘有的用几个月,有的用几天坏道又出来了

谢谢

网友:
问个题外话     超版(无笑)是怎么把54MB压缩成2.54MB的
用的是什么样的解压软件

我没用什么其它软件,这种桌面录像的格试本来压缩比例就很大,还有我不是超版
                                                                                         无笑。2008。11。20

网友(2009-01-27):
谢谢提供资料!请问:怎么没有声音?如果有生意就更好了!

网友:
下载,怎么不能解压

网友:
LZ能否在把你用的33 95模块的表传一份上来~

网友:
下了3次,解压都出错,郁闷啊

网友:
今天又下了,能正常解压了。教程中写入的33#和95#模块只要是其它好盘的模块就可以了吗,以前听说是要好盘的清过0的模块,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说法?谢谢

网友(2009-02-26):
我正在找,
呵呵、、、
这回能用上了。

网友:
正想学呢。下来看一下。

网友:
write all copy
请问这一项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哎大家不要这样说了,事实可以说明都在说工具其实模块内部的一些东西都 破解的差不多了,在 修不好那样问题就 大量也没有价值了,说个 通俗的 话,你 刷BIOS是不是可以刷无数次呢?问题在于是不是硬盘内地代码程序也可以无数次的写呢。有些盘到了尽头你就应该放下来,不要 專牛角尖。

网友(2009-04-02):
好资料
下来看看
俺的迈拓就坏了
不知道怎么修呢
就是不知道能完全看动不

网友:
c区的模块被写坏了。还能写回来吗?

网友:
高手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