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主板接口问题

楼主(2008-11-16):
客户拿来时,可以正常点亮,就是所的接口都没用了,请问是I/O或南桥坏了吗?

网友:
先检查去接口的5v电。

网友:
有5V供电,接下来怎么办?

网友:
打一下接口的阻值看南桥有没有坏,南桥没坏换IO

网友:
楼上看你极别不高,我还得听听别的高手的意见,不过还是谢谢。
南桥肯定没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你这种态度没有多少人会帮助你!
4楼说得没错,你照办就是了,坛子里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好心人也不会这么活跃的。难道版主就有这么多时间帮助每一个人吗?说白了还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当然也有些人说的不准确,这都要看自己的分辩能力,不要事事都靠别人的帮助,这样才能提高。

网友:
你有用的话一句没用,全是些费话!

兄弟:
谦虚点吧

网友:
年轻的时候就是知错不改 5V供电正常应该查查io 南桥工作条件 换个io试下呗

网友:
。。。。。。。。。。。。。。都是菜鸟,有啥资格说我?

网友:
南桥坏不代表不亮机,有的南桥坏了仍然能进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地的宗旨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没有等级之分的。
他们说的都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
在这里不仅可以学技术
还可以 学做人
收敛年少的轻狂
心平气和按部就班
有的事就 很好解决了
我们这些菜鸟应该感谢热心的师傅们
王版主
这次不要扣俺的可怜经验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