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代工清华同方主板M2-TVM-S不开机修复过程

楼主(2008-11-16):
ASUS的AM2主板自动上电,不开机
修复过程:
经查内存1.8V和VCORE都没有,内存供电IC是APW7120,核心供电IC是RT9245A,都没有EN开启信号,绿线/APW7120和RT9245A的EN分别进ASM8282的9/13/12脚,更换ASM8282G和ITE-8716BXS无效,只有跑线路了,查8282第7脚ATXPG无高电平,经一排阻上拉,所以无EN开启信号发出,拆下周边的三极管换,不自动上电了,但无VCORE,查RT9245A的11脚SS只有0.62V不正常,换电容不行,把RT9245A也换了,11脚SS变成2.83V,开机跑D3,一阵高兴,换条洗槽,还是一样,多点几次后,又是老样子了,无奈之下加焊北桥,再点跑D0-D1-D3-07,并报警,这才是真到了内存,上条OK

网友:
查8282第5脚ATXPG无高电平,经一排阻上拉,所以无EN开启信号发出
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