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代工清华同方主板M2-TVM-S不开机修复过程

楼主(2008-11-16):
ASUS的AM2主板自动上电,不开机
修复过程:
经查内存1.8V和VCORE都没有,内存供电IC是APW7120,核心供电IC是RT9245A,都没有EN开启信号,绿线/APW7120和RT9245A的EN分别进ASM8282的9/13/12脚,更换ASM8282G和ITE-8716BXS无效,只有跑线路了,查8282第7脚SB-ATXPG无高电平,经一排阻上拉,不是正常开机SB没有发出高电平,所以ASM8282G没工作,无EN开启信号发出,拆下周边的三极管换,不自动上电了,但无VCORE,查RT9245A的11脚SS只有0.62V不正常,换电容不行,把RT9245A也换了,11脚SS变成2.83V,开机跑D3,一阵高兴,换条洗槽,还是一样,多点几次后,又是老样子了,无奈之下加焊北桥,再点跑D0-D1-D3-07,并报警,这才是真到了内存,上条OK

网友:
路过帮顶~~~~~~~~~~~~~~~~~~~~~~~~~

月饼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字太大,看的好郁闷,不过还是感谢LZ的经验

网友:
vvvvvvvvvvvvvvvvvvvv

月饼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

月饼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vvvvvvvvvvvvvvvvvvvvvvv

月饼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vvvvvvvvvvvvvvvvvvvvvvv

舞狮队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如何加焊桥啊
是不是拆下,再装下啊
还是用热风枪吹几下

网友(2009-03-12):
呵呵,,,自动上电那一定连时钟都没有了,我也试过,

网友(2009-07-06):
维修方法挺独特

网友:
用不用这么嚣张啊 这么大的字  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