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磐石500电源故障

楼主(2008-11-16):
前几天,得到一个航嘉磐石500电源,这个是服务器电源,很沉,应该质量不错,回家一试是坏的,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能听到轻微的吱吱声,+5VSB实际测量只有4v.    +5V、+12V实际只有0.2V这样.打开电源,发现有几个10V 2200uF和10V   3300uF电容有点鼓,索性4个全部换成里10V 3300uF的三洋电容(换下来的电容经过测量3个都是坏的),再试故障依旧,因为是新手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查12V的那路的整流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2009-01-07):
测后级输出是否有短路,有吱吱声说明电源已起振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取样电阻,或输出电路问题

网友:
有吱吱声说明电源已起振,是输出级还有漏电,还要跑线路.

网友:
你换一下那个2SC3320试一下呢,我前几天也刚修的那种电源,也是电压不够,查了一下有一个3320坏了,换了,测试都好了,发给客户,现在又发回来了说功率不够,我现在没有时间查,但用915机子(CD2。66+512M+X1300+MT120G)跑3DMAKR2001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