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4S800不上电修复过程

楼主(2008-11-16):
一块ASUSP4S800主板,网卡烧不上电.
修复过程:
查3.3VSB对地,下网卡有了3.3VSB,上电南桥发烫,更换内存和显卡供电管,开机后能跑码,南桥温度还是高,加一散热片还不行,只有更换82801DB,上电OK

网友:
82801DB是那里的

网友:
二楼老大..难道你不知道主板上有个叫做南桥的东西吗

网友(2010-01-25):
现在还有人换这个桥吗?

网友:
对啊  此处量电压不是网卡坏就是南桥  再就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