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2012tx,重启无法点亮故障

楼主(2008-11-16):
请问各位大哥,我的惠普dv2012tx重启后就不能点亮了,报警声一长两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有兰州或西宁的维修高手吗?希望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在此小弟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焊了,加焊试试

网友:
似乎内存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不像是坏了可能接触不亮啊
处理下金手指

网友:
一长两短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