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p4x266 主板 为什么内存3.3V供电

楼主(2008-11-16):
内存供电管输入脚和内存供电脚通 2.5V输出脚和内存供电脚有阻值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是不是自动调压的那种板

网友:
能不能发张图来,或则是说具体点,不太明白你说的。

网友:
电源的3.3V和内存供电引脚通

网友:
是3.3V橙色线么?内存供电本来就是由3.3V橙色和5VSB转化成的3.3VSB之间的切换而来的。所以内存供电线路又叫双路供电线路,即DUAL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