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改成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8-11-16):
我有一台清华紫光S200的本,板子坏了,屏好.拆了改成液晶显示器.屏是LG.PHILIPS 型号P121X04-C2,接口是LVDS ,20针,不知是单6还是双6.单灯.谁有接口资料,传份给我,谢谢

网友:
屏是LG.PHILIPS 型号LP121X04-C2

网友:
是单6还是双6,你可以数一下数据线是几对。
单6是4对,双6是5对。

网友:
已搞定,是单6,用了2013B通用板,改装后效果不错

网友:
我也有几个坏本子的屏,不错的经验,到时也改一下看。

网友:
我都换过不少了,本本的屏用起来不错!挂在墙上帅!

网友:
个人觉得小了点``
看到不习惯````

网友:
笔记本屏幕改装显示器是挺不错了 我弄了不少 好帅

网友:
LG.PHILIPS 型号P121X04-C2
12.1
x   xga   1024*768
一般像这种小笔记本屏都是D6的...4 D6 5 D8 8 S6 10 S8

网友(2008-12-29):
请问 LG.PHILIPS LP133X7 怎么改

网友:
新手 谢谢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有一块老本子的屏闲着,一直想改,就是不知咋改。请楼上的达人详细说说好吗?

网友:
改本本屏做液晶的方法基地上有很多相关的文件了,
自己找找看,很容易的!

网友(2009-03-19):
屏改液晶显示器要注意些什么啊

网友(2009-04-24):
单6也有可能吧 我不知道定义 我改的IBM屏就是20针小口 但是只用了12条线
最好看看用了几条线 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