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17寸优派缩屏的问题?

楼主(2008-11-16):
各位高手.我不知如何解决17寸优派缩屏的问题?G1电路的电容我换了,但还是弄不好.望得到各位的指点.拜托
问题

网友:
问题范围有点大啊,缩屏到什么程度,电容换了,行枕校有问题没,我今天修了个是行宽,不能调带枕行失真,查了半天行枕校管软击穿郁闷死我

网友:
说具体点。整个屏缩吗。还是场不同步。还是屏调不宽。

网友:
只是不能将桌面调回全屏,两边大约都有7厘米宽.怎么调都不回.请问行枕校管在电路那个位置?

网友:
屏调不宽。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有可能是S枕校电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2008-12-16):
很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