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高清电视无光栅(黑屏)的故障查找

楼主(2008-11-16):
厦华高清电视无光栅(黑屏)的故障查找:

目前故障率最高的地方:高压电路。

一、 开机后无光栅,指示灯绿灯会闪烁(此故障一般是TV主板的I2C总线通信受阻引起):

(1)、开机时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测量B+ 电压很快消失,开机后很快CPU又关机:

a, 开机瞬间I2C总线(TV主板)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CPU与数字板I2C总线通信是否正常),查数字板及总线电路;

b, 数字板+5V电源是否正常(或开机顺间时达不到5V以及数字板上3.3V电源是否正常),电源启动不良。查C511电容及有无负载短路;R538阻值有无轻微变值;C542、C543有无失效。数字板3.3V集成IC是否失效。

c, CPU给数字板的复位信号有无变化(CPU控制系统)。

(2)、遥控或按键开机时,扫描板CPU 有开机动作(第19脚高电平),交流220V有送到电源板,但没有B+等电压,查启动电阻,VD500,电源IC等电源电路。

(3)、遥控或按键开机时,绿灯亮,但扫描板CPU没有开机动作(第19脚高电平):

a、查TV主板第5脚和第15脚到扫描板CPU的I2C总线;

b、查扫描板CPU及外围电路(复位及晶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