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本适配器电压过高导致烧毁主板导致不触发

楼主(2008-11-16):
用户是拿一块单板过来,所以不知道什么机型,板的型号是:A6V,北桥是915PM的,南桥是82801FBM的,目测看到电池接口旁有个PIC16C54C的芯片鼓爆,也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把这个芯片拆了,待机电流0.05A,按开机键不触发,测开键没电压,听用户说用电池可以开机,电池用完了就不开机了,也没办法充电,现在不明白的会不会跟拆掉的PIC16C54C的芯片有关呢?请大侠指点帮帮忙

网友:
怎么没人踩啊。PIC16C54C芯片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
我查了下应该是单片机,管理电池用的,不知道里面又没又程序,换一个要不要写程序呢?

网友:
你这板子好修,那是一个充电芯片,换了之后,随便看下电池旁边的几个MOS管看坏了,还有一个25欧姆的电阻,至于要程序么,那倒是不肯定,在厂里维修还真不清楚那个芯片要不要程序,估计不需要,只要换一个相同型号的芯片即可

网友:
谁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啊

网友:
只在ASUS上见过这样的芯片,找个换上吧

网友:
电池状态管理芯片~应该不是充放电芯片~我不确定你参考吧~

网友:
用电池可以开机,插上适配器就不能触发了,电源开关脚就没电压了,会不会跟PIC16C54C这个芯片有关呢

网友:
好像这个芯片是有程序的,

网友:
你都说了是单片机,怎么会没有程序呢?

网友:
是不是换了这个芯片就可以用了????

网友:
大家好。请问PIC16C54C这芯片的供电端是多少v啊。为什么我更换了它还汤。呢。

周边有个三个脚的管子。比t04管子大很多。中间是接地。1脚是接电池19v。3脚输出为17v。此管子是87cxx 。记不住型号了。

这个管子输出到PIC16C54C管脚上。?大家帮忙啊。

接上此芯片。待机电流为0.3a呢。可以开机就是它很汤。。无思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跟LZ是同一个人吗?我都搞糊涂了

网友:
是否可以充电呢~~~

网友:
没有接电池。因为芯片慢慢发汤。怕它烧。所以没有接。

网友:
似乎3,4是供电~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