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很暗

楼主(2008-11-16):
一台杂牌机,亮度很暗,,怎么也调不亮,,大家有资料发下,。。。和有关的文章,,3Q

网友:
显像管老化

网友:
调高压包了??

网友:
都试过了。。不行。调高压包也不行。。但是我发现个问题,,调菜单出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亮度正常,,但是,就是显示的时候很暗。。也没有什么思路。。大家给看法

网友:
G1电压过高会造成变暗,想办法调低

网友:
我有一台也一样

我有一台三星763MB也一样,同求答案

网友:
我也有台杂牌显示器也是同样故障,同求答案

网友:
视放电路中亮度信号问题,可将三基色色饱和度调到0是否黑屏,如果黑屏说明无亮度信号。

网友:
呵呵呵    在尾板上加个电阻 就行了

网友:
加  灯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