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1就停

楼主(2008-11-16):
板是昂达VP4MAN,南桥是VIA的芯片(VT82535),跑到C1就停,内存供电正常(2.5V)。时钟正常(0。6V),诊断卡的BIOS灯长亮,求救各位大虾。
客户下午来的板,有点急!!!!!!

网友:
可以用阻值卡测试一下内存的AD线和排阻

网友:
哪个时钟0.6V???

网友:
C1 是内存自检。(好久没用过跑卡了,不记得c1是内存测不过还是检测不到内存了)

把内存拔下来看是不是跑C1.
如果是的话就确定为不抓内存。先确定是一根不开还是两根都不开。两根都不开的话量91,92两PIN阻抗是否正常这两个是SM总线,一般是到南桥的。量内存引脚上的2.5有没有。都正常的话刷BIOS,不行就是北桥了。
一根不开检查内存槽有无倒PIN后检查上边说的几个测量点。无问题就是北桥。

如果不是跑c1就可以确定为内存测不过。同样要确定是一根不开机还是两根不开。
两根不开首先看北桥周边电阻有无损坏,因为那里有内存Vref,具体位置没图纸,只能靠你摸了。加上外观没问题的话是北桥坏了。
一根不开确定外观没问题后要量槽子下的电阻。阻抗大于2就是这根线有问题,要么断线要么北桥。短路就不用说了。

网友:
补充一下要检查时钟哦

网友:
貌似这种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同意5楼的,5楼的是高手吧,牛

网友:
刚刚和客户修了一台,也是跑C1的,是内存坏了,换了好的一根上去就好了

网友:
OK拉

刷BIOS 即可,谢各位

网友:
呵呵,我还以为是上拉供电有问题或是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