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场效应管的替换?

楼主(2008-11-16):
技展300PA的电源场效应管02N60P坏能不能用C1815, C4106,E13007.KSC5027替换???能不能自由替换??

网友:
你查看她们的PDF,看看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
恐怕不行,你那几个都是NPN的三极管,楼主知道三极管和场效应管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吗?

网友:
太复杂了,不太清楚,,这都是我查电路图看到的。

网友:
在基极增加电阻10欧姆左右,替换试下

yzz163 -10 毫不负责的误导!!!

网友:
你列的几个管子,参数差别如此之大,用途也完全不一样,何谈替换?!

LZ应该先学下基础知识,了解电子元件的基本参数然后才是维修。

网友:
电源场效应管只能用电源场效应管代换,不能用开关三极管代换

网友:
就是,一个是场管一个是普通三极管,能带才怪!!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的解答,,学习中。。。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