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400不开机

楼主(2008-11-16):
按开机能触发,就是风扇长转指示灯亮其它就没有什么反应了,屏幕不亮,(能触发点不亮)

网友:
可能是没有复位.你查一下复位电路,你怎么不用诊断卡试一下呢.

网友:
试试加焊显卡,仔细检查主板看看有没有电容烧坏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机器今天给搞定了。。原来是CPU  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