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P4M800PRO -M2的主板少了一个零件,特来求助。

楼主(2008-11-16):
精英的P4M800PRO -M2,此主板坏了南桥,并被他人拆了一下在24针电源口旁边的一个八角小芯片。此主板只支持DDR2内存,供电1。8V
我换过南桥了,只跑D0,内存主供电只有1。14V。不对,旁边的两个MOS管子已换过了。关于这个八解小芯片,我最开始用的是9214换的,一换上就烧了,不合适,我后用9173来换,还是不行,我最后用9202来换,现在是供电出来了,不过只有1。13V,可能还是不对,我没得图纸,只想问下大家,谁修过此类板或者有此类板的帮看下了,这个小芯片到底是什么啊。现在除了内存供电不对外,别的全对的。

网友:
可能是一个复合型MOS管,看看是不是4500M、2030???

网友:
好的,我找下子我有没有9218先了。谢换上试下子

网友:
哇,飞翔哥就是不一样!此帖收藏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八脚的不可能是4500M、2030的,应该是个能控制MOS管的一个IC,

网友:
应该是个能控制MOS管的一个IC,这是肯定的啊,不过我认为有可能不是RT9218,我翻完了我所有的板还有零件盒子,还有显卡上面,全没找到这个零件啊,一般是9214 9202,7020较常见,实在不行,去淘宝买此零件,9218试下子,最好那个有图让我们看下子啊.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网友:
看了看手里现有的板子,现在有两块p4M800芯片组的,一块华擎P4M800(478,支持DDR1),是Winbond的310S-R2,一块神舟的P4M800PRO(775,支持DDR2)是Winbond的310G-R2,实在找不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lastname 这个兄弟找的这个有点像。我好像有,等下子就换上试下子。

网友:
我刚才找出来Winbond的310G-R2这个了,换上了,电压出来了,1。78V现在跑码过了。多谢lastname
现在的高档点的主板用的元件是越来越怪,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这是我们修不起高档板的主要原因。

网友(2009-07-21):
楼上的,这是775的板,P4M800PRO哪里支持754?KM800才支持754

网友:
应该是RT921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