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主板问题

楼主(2008-11-16):
客户拿来时,说机子老死机,而且时不时点不亮,不好用,我插上电源线后,开机一切正常,于时,打算重装过系统看看,由于客户机子没光驱,于是打开机箱接了光驱上去,再点就不显示啦.于是我关机后再开,可机子却不工作,于是我把电源线扯下来,又插上去,机子能运作,但点不亮,关机,再插主板诊断卡,四位主板诊断卡上显示FF 80,我把客户的外插的AGP显卡扯了,接865G主板自带的接口,问题一样,请教这种问题是否主板IC挂了,该如何检修.(备注:该主板插电源线,CPU风扇就转,但却不显示,点电源开关,关闭电脑,重开,就无反应.电源换过的,内存换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该主板插电源线,CPU风扇就转,但却不显示,点电源开关,关闭电脑,重开,就无反应.电源换过的,内存换了的

网友:
那位大虾支支招呀,没办法啦

网友(2010-07-04):
尝试压下座子 和桥 可能虚焊了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估计 CPU坏了 先排除主板以外的外设 我钱两天也是修一个 有时亮有时不亮 而且装不进系统 实在没办法了 换了个CPU到现在客户也没说有问题

网友(2010-08-07):
清下灰先。可能就可以了。

网友:
先查有没有虚焊,再查CPU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