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16X DVD光驱,主板不认

楼主(2008-11-16):
一台三星16X DVD光驱,进出碟正常,但主板不认,换台主机试也一样,不知什么原因,有会的朋友指点一下,谢啦

网友:
看看跳线和数据线有没问题,听下寻道声正常不,在BIOS里认一下。。

网友A:
跳线和数据线没问题,在BIOS里不认,今天我打开盒通电试了试,光头有激光出,真是怪了,好相都正常,但在BIOS里就是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和数据线没问题,在BIOS里不认,今天我打开盒通电试了试,光头有激光出,真是怪了,好相都正常,但在BIOS里就是找不到

终于看清了
放碟进去后主轴电机转了一下就停,同步电机不转,光头不来回一下检测光盘,在原地检测,可见发出的激光

网友:
用几年了?是不是激光头老了?

网友:
BIOS清零换数据线试下
应该搞定吧

网友:
检查主芯片与IDE的的接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我手头正有一台和这个一模一样故障的光驱,可要再试试

网友:
光驱就是不接数据线光接电源也会发光的,如果你看到光头发光而且可以动作,基本上光驱的驱动电路及控制电路都正常,读片时主轴马达动一下就停应该是光头坏,如果可以找到同样的光头,换一个就OK了

网友:
对不起说错了,忘记你说的是不认光驱了,如果不认的话有以下可能
1测16根数据线到光驱主控制芯片之间的线路有没有断线
2如果主控制芯片的时钟不正常也会不认盘,测晶振有没有不起振,建议直接找个代换,晶振旁的谐振电容也要考虑换了试试
3有条件话就要换主控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