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4010超怪故障!

楼主(2008-11-16):
HP nc4010笔记本,当离笔记本非常近的时候打手机或接听手机,就会出现暗屏,重新启动计算机后正常,如果再打还是暗屏,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呀?另外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高压板是不是5V的?

网友:
开机测试高压条的接口就知道试几V的了
用外接的高压条试试看会不会暗屏呢

网友:
2楼的朋友,请问下外接的高压条是怎么做的呢?谢谢!

网友:
呵呵 去年我去别人那里看到用高压条改的很想改个 ,但是没人指导也没有材料,改发是这样的,用个5V 的或12V的通用高压条,找到主供电,GND ,点亮信号,然后把主供电和点亮信号连接一起,这样就好了用5V直流供电,接个灯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