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C5707用一会就烧掉了

楼主(2008-11-16):
一TCL17液晶屏,拿来黑屏。拆开查到一个C5706短路了。拆了换上C5707,通电好了。再看一下。高压二边都分别有二个C5706三极管。但用了不久又不行了。拆开看C5707。没短路。但也没用了。一边的PN结失效了。这下把四个C5706全换上C5707,以为不对称不平衡。通电又好了,接上信号用上半个钟又不行了。拆开又是最开始的那个位置的那个管短路了。
我想应该不是管子的问题。肯定是其它地方有问题。请问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把高压变压器都换了吧

网友:
查一下起振電容的容量是否不足

网友:
注意上面的电容,注意上面的电容

网友:
还要注意...C576 旁边的 两个..三极管...电容....二极管............唉...为什么..我发问题就没有人帮我..而你就那么走运

网友:
0.22uf\160v电容.此电容不良.必烧C5707,也就是说换C5707的同时.需要换0.22uf\160v电容.

网友:
是715L1103的板子吧?这个机器,AOC代工的.0.22电容是蓝色的那种,不易坏,反而要注意一下,代换一下高压线圈,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
换了好几次C5707了,还是不行,刚换上去好的,能用整个晚上,反复开,反复关没问题。以为好了,关机睡觉,第二天起来一开机又不行了,屏幕出现一下就黑,过一会又出现一下又黑。拆开来查那些C5707,没烧掉,再通电,问题依旧,把全部管焊下来再焊上去,又好了。现在正在用着,不知什么时候又不行了。

网友:
把C5705中间的电容换了吧

网友:
把虚焊补一下,把0.22uf\160v电容换掉应该能好!~·

网友:
你光说不练吧。

这多人叫你换电容,你不换,你就等着吐血吧。C5705两个只坏一个,你就换两组,两个电容,再试机。如果好了,你原来的你想研究再换上去试试!

网友:
是啊,把电源板的几个供电电容全换了

网友:
呵呵,学习嘛,要有这样的精神

网友:
0.22电容,9024场效应管,变压器,灯管.不外乎这几个原因.再不行就不大可能了.

网友:
没有0。22电容哦,只有104 和474的电容,就是0。1和0。47的。换掉了0。1的二个。用了二天了,到现在还没坏。再过二天没事就还给顾客了。

网友:
听话,还是要换电容。

网友:
大伙说的应该对的。换了那两个电容还有就是把把有的电容脚加焊了一下,到现在还没出问题。明天没事就还了。

网友:
高压变压器坏了,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这个毛病,不爱换电容,用半小时就黑掉

网友:
有时候只是虚焊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只要把中间的电容换掉就OK了。中间的电容看上去没坏,但性能下降了,使得电流过高,时间长管子烧坏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清华同方的,情况差不多,最后是把升压包后级的电容(蓝色的看上去没坏,用电容档测两边两个电容值稍有不同)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就是变压器虚焊了。

网友:
把电容换了,然后把保险和线圈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