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屏有时在开机时不行

楼主(2008-11-16):
这个显屏还可以用。但不知在哪天的时候你想开机了就会出现屏幕出现一下马上黑屏。接开关再开又是一样。断电或把信号线拔了再接上又好了,又不知哪天会再出现了,这样不稳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正常时就不知从哪里查起了。请教大师了/

网友:
驅動板與電源板間連結的金黃色牛角接頭焊錫老化
兩邊都把舊錫吸掉重焊新錫 ....

网友:
楼上的朋友 就是这么简单吗?我有片自己改的屏 也和楼主一样 毛病`

网友:
回家我试试\`

网友:
犯這毛病時用手用力壓著這接頭不放再開機不再熄掉就是它了
遇過不只一台了

网友:
这个显屏在我这里放了好久了,跟用户说好了的,不稳定不要着急拿回去。
花了我好长时间了,不知从哪里下手,平常时是正常的,但不知哪天一开机就内一下屏就黑了,按开关马上不行,一样的毛病,但断电后或动一下信号号就又好了。一好又可以用不知多少天了,拆开来查的时候又是好的。所以不知哪里下手。我认为是高压板的问题,因为黑屏了指示灯还是绿的。说明信号已经接上了。只是灯没点亮。现在我把四个C5707三极管全换了,用到现在为止有二个小时了,不知还会不会再出现那种现象。 :lol

网友:
到现在为止有一个星期左右了。今天那个黑屏现象又发生了。现在无论重插电源还是信号线都没用了。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子,正烦着呢,楼主解决了说声啊

网友:
我把高压条那里的电路脚全都加焊了一次。到现在该有六天了。还没出问题。嘻嘻!不知该不该装起来送返了?真希望别再出问题了

网友:
到现在不知有多长时间了。应该有半个月了吧。那用户没再找我了。应该是好了。这样应该就是高压条那里电路虚焊造成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明基显示器的通病

网友:
明基显示器的通病,把四个C5707三极管全换为D882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