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8I915PL-G 烧DQ2(CPU供电管)

楼主(2008-11-16):
GA 8I915PL-G 板上电风扇一转即停,上假负载测核心供电对地短路,检查各个供电管发现DQ2管对地短路,拆个旧板K3918换上,上假负载测核心电压1.1V。通电一分钟左右新换上的管冒烟烧毁,怀疑管质量不行,这次把D

网友:
能说下,你说的DQ2是上管还是下管?另外,核心供电对地短路,通电一分钟又烧新换的管子,你检查下供电模块和供电驱动模块的对地阻值。

网友:
GA 8I915PL-G 板上电风扇一转即停,上假负载测核心供电对地短路,检查各个供电管发现DQ2管对地短路,拆个旧板K3918换上,上假负载测核心电压1.1V。通电一分钟左右新换上的管冒烟烧毁,怀疑管质量不行,这次把DQ2 DQ3同时换掉,再上电测试。通电时间不长还是烧毁~郁闷(其间上U测量跑到C1就断电)!找来片正常的板参照测量各个供电对地电阻未见异常~头大,上论坛参考下别类似烧管的帖子。怀疑PWM损坏,这块板的PWM为ISL6656CRZ,这芯片太小不好换,本着先易后难的做法,决定先加焊PWM。加焊,冷却,上假负载。这次不敢大意,上电用手摸着DQ2 DQ3,测量电压1.1V。一分钟后没发现过热,上U上内存插卡跑码正常。这是我修好的第一片电脑主板(好不好其实还要用几天才知道 呵)~高兴。。。。。
这里补上吧。。。。刚按错发上去现在又不能编辑。

网友:
呵呵,下次记得不要按快了。真让人意外的结果!没想到是来分享经验的。

网友:
相信你以后会是高手的,分享经验值得顶一下

网友(2010-01-27):
MOS管一般不会自己坏。所以换完了上电时一定要先量它的G极波形。有问题就马上断电及检查PWM。不然就是再烧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