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系列的机器都可以用指纹输入器的托掌吗?

楼主(2008-11-16):
IBM T4系列的机器(T40 T41 T41P T42 T42P T43 T43P.......)都可以用指纹输入器的托掌吗?想输入密码时更方便!!大家讨论一下~!
指纹

网友:
T42以后的机器都可以

网友:
t41P的行不行?大家出来讨论一下啊!

网友:
指纹蓝牙摄象头这些新潮东东都是走USb总线的,只要你真的想搞,怎么样都能搞得起来。

网友:
加上去还很复杂吗?实在搞不懂

网友:
很简单的,你直接装一无驱摄像头,直接走内线从USB那里拉线就OK啦

网友:
大家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