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主板 求bios

楼主(2008-11-17):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  是IBM的  上有型号  915g - 915gv    插主板测试卡 跑g6  疑为乱码 但下不到 bios    想找个bios 刷一下

网友:
上来诊断卡就档G6吗?

网友:
不是   应该是内存没过  先在已解决    BIOS  找到了  就是BIOS  坏了

网友:
把bios发一下

IBM 2FKT FB 8712IXS.rar

这就是那个bios 上面写了 桥 io 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