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出问题

楼主(2008-11-17):
T23容易死机,有时候进系统就马上死机了,有时候得5分钟,有时候用很久也没死机,还有按下POWER键开机之后,只见CPU风扇在开机自检的时候会转,开始进入系统的时候,风扇就不转了.会不会是CPU散热不好死机的?怎么才能解决散热的问题呢?能不能有办法让 风扇一直在转?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cpu温度怎么样呢?给风扇直接拉个5v就常转了。

网友:
现在拉了个5V过去,风扇是常转了,但是不定时死机啊,如何解决?有时候有不死机,有时候进系统不到5分钟就死机了!郁闷!

网友(2008-12-18):
T23死机的遇到过电感虚焊的,试试加焊电感试试。

网友:
看看CPU 散热片下面那个导热垫还在不 。

网友(2009-10-31):
电感虚焊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