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60黑屏不启动!!!急,请大家帮助,谢谢

楼主(2008-11-17):
联想昭阳K60,开机电源灯亮,CPU风扇不转,测主板3V,5V都有,但是CPU不供电(摸着不热),测量MAX1718, SKP/SDN 3.4V VCC 5V PGOOD 0V MAX1714 SKP 3V多,SDN 5V,VCC 5V ,PGOOD 1V多,已经都换过,故障依旧,请大家帮助
cpu

网友:
请路过的各位多多帮助

网友:
联想昭阳K60谁有,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但是CPU不供电(摸着不热),
你是用表测的吗?还又没测啊!!

网友:
测了,CPU也是没加电,而且CPU也换过了,CPU要是工作的话,也会有温度的

网友:
请高手提供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1718pgood怎么0v,你有没有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