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65主板技术规格书摘录

楼主(2008-11-17):
intel DG965WH主板技术规格书摘录(1)

一般而言,在更新 BIOS 过程中很少会发生中断。但是,若一旦出现中断,则可能损坏 BIOS。 表 38 列出了恢复 BIOS 可使用和不可使用的驱动器和媒体类型。BIOS 恢复媒体不需要制作成 可启动盘。

表 38. BIOS 恢复可使用的驱动器/媒体类型
媒体类型                                                                                        可用于 BIOS 恢复吗?
连接至并行 ATA 接口的 CD-ROM 光盘驱动器                                              是
连接至串行 ATA 接口的 CD-ROM 光盘驱动器                                              是
USB 可拆卸驱动器(如 U 盘)                                                                     是
USB 软盘驱动器(及 1.44 MB 软盘)                                                           否
USB 硬盘驱动器                                                                                           否
连接至旧式软盘驱动器接口的旧式软盘驱动器(及 1.44 MB 软盘)              否

网友:
intel DG965WH主板技术规格书摘录(2)

表 43. 端口 80h POST 代码范围
范围                                          类别/子系统
00 – 0F     调试代码:可用于任何 PEIM/驱动程序以进行调试。
10 – 1F     主机处理器:1F 为不可恢复的 CPU 错误。
20 – 2F     内存/芯片组:2F 表示未检测到内存或未检测到可用内存。
30 – 3F     恢复:3F 表示恢复失败。
40 – 4F     保留供未来使用。
50 – 5F     I/O 总线:PCI、USB、ISA、ATA 等。5F 为不可恢复错误。从 PCI 开始启动。
60 – 6F     保留供未来使用(用于新总线)。
70 – 7F     输出设备:所有输出控制台。7F 为不可恢复错误。
80 – 8F     保留供未来使用(新输出控制台代码)。
90 – 9F     输入设备:键盘/鼠标。9F 为不可恢复错误。
A0 – AF     保留供未来使用(新输入控制台代码)。
B0 – BF     启动设备:包括固定媒体和可拆卸媒体。BF 为不可恢复错误。
C0 – CF     保留供未来使用。
D0 – DF     启动设备选择。
E0 – FF      F0 – FF:FF 处理器意外。
                 E0 – EE:其它代码。请参阅表 44。
                 EF 启动/S3:恢复故障

网友:
intel DG965WH主板技术规格书摘录(3)

表 44. 端口 80h POST 代码
POST 代码                     POST 操作说明
                主机处理器
10      主机处理器加电初始化(启动捆绑处理器)
11      主机处理器高速缓存初始化(包括 AP)
12      开始应用程序处理器初始化
13      SMM 初始化
                  芯片组
21      初始化芯片组组件
                    内存
22      从 DIMM 内存读取 SPD
23      检测内存 DIMM 的存在
24      编程内存控制器和 DIMM 内存中的计时参数
25      配置内存
26      优化内存设置
27      初始化内存,如 ECC 初始化
28      测试内存
                   PCI 总线
50      枚举 PCI 总线
51      向 PCI 总线分配资源
52      热插拔 PCI 控制器初始化
53 – 57  保留,供 PCI 总线使用
                     USB
58       复位 USB 总线
59       保留,供 USB 使用
                  ATA/ATAPI/SATA
5A       复位 PATA/SATA 总线和所有设备
5B      保留,供 ATA 使用
                    SMBus
5C       复位 SMBUS
5D       保留,供 SMBUS 使用
                      本机控制台
70        复位 VGA 控制器
71        禁用 VGA 控制器
72        启用 VGA 控制器
                     远程控制台
78        复位控制台控制器
79        禁用控制台控制器
7A        启用控制台控制器

网友:
intel DG965WH主板技术规格书摘录(3)

表 44. 端口 80h POST 代码(续)
POST 代码              POST 操作说明
                键盘(PS2 或 USB)
90      复位键盘
91      禁用键盘
92      检测键盘的存在
93      启用键盘
94      清除键盘输入缓冲区
95      指示键盘控制器运行自测试(仅 PS2)
              鼠标(PS2 或 USB)
98      复位鼠标
99      禁用鼠标
9A      检测鼠标的存在
9B      启用鼠标
                固定媒体
B0      复位固定媒体
B1      禁用固定媒体
B2      检测固定媒体的存在(IDE 硬盘驱动器检测等)
B3      启用/配置固定媒体
                  可拆卸媒体
B8      复位可拆卸媒体
B9      禁用可拆卸媒体
BA      检测可拆卸媒体的存在(IDE、CD-ROM 检测等)
BC      启用/配置可拆卸媒体
                      BDS
Dy      尝试启动选择 y(y=0 至 15)
                     PEI 内核
E0       已开始分配 PEIM(在第一次报告 EFI_SW_PC_INIT_BEGIN EFI_SW_PEI_PC_HANDOFF_TO_NEXT 时发出)
E2       发现永久存储器
E1, E3  保留,供 PEI/PEIM 使用
                    DXE 内核
E4       已进入 DXE 阶段
E5       已开始分配驱动程序
E6       已开始连接驱动程序

网友:
intel DG965WH主板技术规格书摘录(3)

表 44. 端口 80h POST 代码(续)
POST 代码       POST 操作说明
               DXE 驱动程序
E7         等待用户输入
E8         检查密码
E9         进入 BIOS Setup(设置)程序
EB        调用旧式选项 ROM
              运行时阶段/EFI OS 启动
F4         进入睡眠状态
F5         退出睡眠状态
F8         已调用 EFI 启动服务 ExitBootServices ( )
F9         已调用 EFI 运行时服务 SetVirtualAddressMap ( )
FA         已调用 EFI 运行时服务 ResetSystem ( )
                PEIM/恢复
30         已按用户请求初始化灾难恢复
31         已通过软件初始化灾难恢复(闪存损坏)
34         载入恢复封包
35         将控制权交给恢复封包
3F         无法恢复 81

网友:
intel DG965WH主板技术规格书摘录(4)

表 45. 典型端口 80h POST 顺序
POST 代码    说明
21       初始化芯片组组件
22       从 DIMM 内存读取 SPD
23      检测内存 DIMM 的存在
25       配置内存
28       测试内存
34       载入恢复封包
E4       已进入 DXE 阶段
12       开始应用程序处理器初始化
13       SMM 初始化
50       枚举 PCI 总线
51       向 PCI 总线分配资源
92       检测键盘的存在
90       复位键盘
94       清除键盘输入缓冲区
95       键盘自测试
EB        调用视频 BIOS
58       复位 USB 总线
5A       复位 PATA/SATA 总线和所有设备
92       检测键盘的存在
90      复位键盘
94      清除键盘输入缓冲区
5A       复位 PATA/SATA 总线和所有设备
28       测试内存
90       复位键盘
94       清除键盘输入缓冲区
E7       等待用户输入
01       INT 19
00      启动就绪

网友:
在修INTEL原装主板的时候, 诊断卡的代码意义和其他的BIOS有很大的差别.

维修时应该引起足够注意!

网友:
E9         进入 BIOS Setup(设置)程序
其实INTEL原厂板档E9很多情况下是因为CONFGI跳线跳错或者没插跳线帽照成的。(档E9故障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