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32跑38

楼主(2008-11-17):
IBM-R32本来时点的亮的只是不冲电。后来拆开放了几天现在。上电诊断卡跑38就停了。显示器点不亮。急求解答?

网友:
内存重新插插好。

网友:
修本子故障有变化是家常便饭啊。要适应。

网友:
内存槽已经洗了好多次。内存也换了。还时跑38.有大侠赐教吗?

网友:
干NB了,要是不行查查MM的电压是不是对的了

网友(2009-02-09):
是显卡 加焊显卡

网友:
内存检测不过,查内存供电,时钟,AD线,及北桥中内存模块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