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11-17):
一块华项P4PE2-X主板,能通电,按开机开关CPU风扇和显卡风扇能正常工作。但无任何信号输出,黑屏,也无任何报警声。用主板诊断卡测试,发现
二极管
指示灯OSC和BIOS均不亮,其余+5V、-5V、+12V、-12V、CLK、RST、RUN指示灯常亮。怀疑是BIOS芯片坏了,不知是否?
主板诊断卡

网友:
这表示主板没有复位电压了 先查下各路供电是否都正常 然后按照无复位的流程来修理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