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848P主板,跑C1,不过如何修呢?

楼主(2008-11-17):
回收了一块七彩虹的C.848P主板,跑C1-00,请问如何修。
内存供电为2.49V,时钟电压1.16V 在正常值内,AD线的对地阻值不太相同,有一部分为226,一部分为234,
AGP供电为1.56V。曾怀疑虚焊,压过南桥,北桥,CPU 无果,还是不过。
这块主板刚收回来时不能上电。仔细观察南桥有变色的情况。不能上电,当时给客户南桥烧了。换下来主板。昨天没有事,仔细看这块板子。南桥CMOS 中间引脚对地阻值不短路,USB接口对地不短路,南桥的供电1117正常,而且又能上电。惊喜,以为这块板子放好了。谁知,上内存,显示测试后却出现如上情况。请问这样的情况还能修吗?北桥旁边的电容没有对地短路的情况。

网友:
C1反复不过

内存供电2.6V北桥发热有没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我怀疑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些,但是内存供电并不高,而是数据地址线的对地值不太正常。

网友:
我记的好像那个老师说过  阻值差小于10就没事   不知道对不对  提个醒

网友:
打下AGP AD线看看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原因俺已经查出来了,是内存插槽下面有灰尘,洗了洗过了。跑C0,,,00,黑屏。重复点了几次之后,不亮了。郁闷。CPU供电管烧了。吹下来放了一会, 不短了。再上去,又短路了。超郁闷。现在CPU的供电管不够用。板子还在躺着呢。

网友:
北桥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