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各位高手,我是刚学修板子,最近接到一批板子,是技嘉的,就是第个槽都试过了能开机且能工作,但是装上四条后就只有三条容量了,测了一下发现每次都是其中一条,客户要求要四条都能用,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吧。谢谢了
技嘉

网友:
什么槽?内存吗?兼容吗?有没有跳线?供电正常吗?

网友:
什么呀,,你用的是不是单条1G,安了四条,用的XP系统,XP系统他最多就是认3.25G,有时只有2G多,不到3G,你再怎么试都这样,换个系统,比如2003或VISTAR,就好了,不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问题补充,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们测试内存条是不用进操作系统的,所以不能说是系统的问题,内存四槽量了供电是正常的。用的是Memtest86V2.0测试,少了一条容量,但是单条测试都开机。

网友(2008-12-19):
没有人知道吗?
急呀,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就是老是那一条没容量呀

网友:
是不是板不支持这么大的容量啊

网友:
装4根256的试试``有些板子不支持太大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