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屏幕中心散焦模糊四周清楚,告诉个思路!多谢

楼主(2008-11-17):
一台20M模拟示波器屏幕中心散焦模糊,四周清楚,调节聚集旋钮后四周模糊中间清楚,怎么调整都调不好,后来打开示波器找到辅助聚焦一起调节效果也不好,想知道该怎么下手维修,大概是什么部位有问题,希望有知道的给我个思路,多谢了!

网友:
显像管已经老化了,没有什么修头了

网友:
首先多谢楼上的,示波管肯定不是老化问题,虽然个人对示波器维修不怎么懂,但可以确定是电路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去找修理彩 电、或者显示器的师傅帮你调一下高压包(包括聚焦电路),我也只知道皮毛.

网友:
你重点查一下聚焦电路,就是你调的聚焦电位器周围,看有没有电阻开路的。如果聚焦电路没问题,那可能就是示波器老化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个示波器虚拟软件,安装后装个声卡电脑就成了一个示波器。。不过也要小心电流过大烧坏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