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正常. ..就是点不亮.....

楼主(2008-11-17):
本人有一块硕泰克的主板,点不亮,显卡是集成的.可独立的就能点亮....闷啊..显示接口第九针电压为4.95V第十二针和十四针都为4.95V相同..(以下图为示)..其他针无电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主板集成不显示,用独立显卡正常。刷BIOS就正常了

网友:
也试过一张七彩虹的主板,同样与你的情况, 压了下NB后开机看到上半节的图像,下半节黑屏,得知是NB虚焊了, 没有BGA机,所以没办法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我刷过还是老样....3楼说的我也试过...点不亮...
   对了..我用以前比较老的显示器...只有14寸的..可显示不过闪动的很整个屏都闪....

网友:
闪的原因是因为刷新率过高.  可显示也就是正常, 可能你另一台显示器或主板上的显卡输出口接触不好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换IO。  OK!

网友:
1.2.3是三基色,13.14.是行场,信号,查主板上到输出信号之间的电感坏了没有。

网友:
這情況可能是NB壞了或者虛焊

网友:
我觉得先查三基色再说,一般阻值75左右,有些100多.

网友: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北桥有问题,我遇到的是雷击板,加显卡就可以显示。

网友:
刚修好一块硕泰克的独显的,客户拿来是诊状与你的相同,加汗北桥搞定

网友:
换一个显示器看看。。可能是显示器不兼容

网友:
13脚 行 应该有电压,与14脚 场 电压一样大,沿13脚查一下元件。

网友:
先查三基色再说,一般阻值75左右

网友:
NB坏了,我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北桥坏的可能很大。。。。。加块显卡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