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不过26

楼主(2008-11-17):
昨天接到客户送来的一块TM-865PE2,听客户说是他自己升级BIOS的时候搞坏的(在DOS升级的)拿回来我一点,可以正常跑,就是不过26,贞信号灯不亮,不过三七二十一,在网上找了个最新版1。5版本的刷进去,再点亮,故障依旧,插显卡有时卡在25,有时卡在26(主板的工作条件正常)来回刷了二次,老样子,有点怀疑会不会是BIOS本身的问题,又找了另一颗好的BIOS刷,好晕
故障依旧!没思路了,想想要用起飞翔老师的那个专贴不过25用整了,,
因为整北桥难度大一点,工作条件又正常,有点晕,心里又想马还没死,再试一下吧,我再到网上找了一个低一点的版本1。2的,刷进去,,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正常跑码,25。26过了,,进系统,,一切正常!
总结:这种故障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过,下载这个BIOS的网站还是权威网站,所以给兄弟一个小小提示,在网上有时一些BIOS版本程序是不可用的,至少我这次遇到过,,,大家以后遇到过这种版千万别弯了路跑!
显卡
升级BIOS

网友:
升级BIOS引起故障的情况过去时有发生,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所以没事就不要随便升级BIOS.

网友:
其实我感觉 并不是最高版本的就是最好,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其实也要注意一个问题,主板型号相同,版本不同,也存在BIOS不一样!

网友:
试过你这样的问题。刷新版本就不行。低一点的就可以

网友:
有些BIOS具体到PCB版本不同都不行,一定要具体看下说明,确定正确才可以刷

网友:
不是高低版本的问题的,是这个BIOS的格式问题,有些下载下来的文件是在 DOS下直接刷的(不能用编程器刷的)。就像V星主板的BIOS,就是这样的。

网友(2009-06-03):
信强电脑
我想你说的权威网站的1.5版本的Bios应该没问题,有的板子如果有版本号,应该刷板子上写的版本Bios,并不是刷最新的就行。

网友:
朗天硬件维修
Bios格式也有讲究吗?那也太难了!我没注意这方面。

网友:
应该跟PCB板的型号有关系,有的一摸一样的板子,有集成显卡和无集成显卡的你说BIOS会一样吗。
刷BIOS应该注意PCB板的型号,最好选型号一致的。就是一般型号后面会带个X.0,X.1,跟BIOS的型好是对应的。

网友:
这个到是很少玩,,经验收下了,呵呵

网友:
刷BIOS运气好的话不出问题,运气差点会点不亮,我也出过刷BIOS后集成声卡找不到的情况

网友(2009-08-23):
刚送来一个机子 HAIER品牌机 不过26 正在洗刷刷中

网友:
上次修的一块主板也是客户说刷BIOS不亮了,七彩虹的,这个直接就不跑码,给他说五十块,他还讲了半天的价……
我就说,你这样的焊在板子上的BIOS五十块没人会给你刷,再说我刷不好不收钱。而且还不一定一次就能好。
然后我就到官网下了一个低一点的BIOS刷进去,一次搞定。

网友:
板子有PCB版本不同 。BIOS也不同的
也许你下的 1.5不适合你的PCB版本。
有官网最好找官网。没官网的找 基地。其他网站我就不怎么信任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