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GLC升级BIOS问题

楼主(2008-11-17):
在XP下用INTEL的BIOS升级程序出现:this program is unable to continue   the bios you are trying to update to is invalid for your system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还有这英文什么意思.

网友:
程序不能继续运行,你要升级的bios对你的系统无效。

网友:
还是用编程器升级吧 方便

不过前提是要找到BIN文件,INTEL官方提供的是BIO的文件,无法直接用编程器更新

网友:
你找的BIOS对不上你的主板,呵呵!!

网友:
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2009-02-03):
还是用编程器刷吧

网友(2009-10-28):
v              用编程器a

网友:
INTEL的BIOS需要编辑后 才能用编程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