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超雷人”的电脑硬件问题!

楼主(2008-11-17):
昂达N61GT+512M+闪龙2800+24pin  350W电源,使用的时候出现重启现象,后几天出现多次重启,到后面出现启动时只有CPU风扇在转,开关指示灯亮,其它没有任何的反应,也不检测BIOS信息,也不报警。
本人排除方法如下:
1、        更换20pin的老电源,还是同样问题。24pin的电源用到其它电脑上面,一切正常。
2、        更换主板,换了一块新的技嘉MA78GM-S2HP主板,还是同样问题。
3、        拔掉内存、硬盘光驱等,还是同样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非常的郁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只能冒昧发这里了,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第一、看看cpu散热,涂点硅脂。
第二、换个好电源试试。

网友:
看来你的电源应该有问题了. 可能是负载能力低下了.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如何解决,请详细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开机就会涉及到散热问题么?谢谢!

网友:
不会cpu挂了吧 换U试了没有

网友:
有人帮忙解决一下啊,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见过,是CPU坏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见到过的,分析是瞬间温度散不出去导致的。

网友:
同意張先生所說,可能電源有問題,換個450W的看看

网友:
可能,CPU供电出现问题,开机后,量一下电压

网友:
N61GT的板子不用450w的电源,普通的电源就可以供了,个人认为现在的昂达主板质量极差。

网友:
同意王大修的说法,遇到过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昂达N61GT+512M+闪龙2800+24pin
要是电源350W是足够了,极大可能是电源吧!你换个试一试;
还有cpu风扇是盒装的吗?

网友:
量一量电源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和稳定?

网友:
内存坏了,楼主只说拔了内存没说换内存,内存引起的蓝屏重启故障比较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到过的,分析是瞬间温度散不出去导致的。

有同感,遇到有的工作30分钟到一个小时不等就死机,原来是CPU未涂硅脂的缘故。

网友:
绿波电容变质引起CPU供电出现问题。
CPU供电出现问题可能引起供电晶体管损坏。
供电晶体管损坏可能损坏CPU和芯片组。

网友:
楼主先要把问题具体到某个部件才行,使用排除法,还剩下内存 显卡 CPU 硬盘等等没排除呢,另外楼主说拔了内存光驱等,这样的拔法显然是正常电脑也不会正常启动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主板的问题 蓝屏 死机 黑屏

网友:
如果各个部件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只剩下一个可能:复位键不复位(常闭)

网友:
大家没看楼主说的吗,主板和电源都换了,只有U和内存的事了。

网友:
分别换CPU和内存试试吧

网友:
挂U了,不用查了,换个U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