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i65gv自动上电故障

楼主(2008-11-17):
主板自动上电啊跑bob4,风扇开始转下然后停了又转
华擎的板子好垃圾故障多啊

网友:
没有过内存
检查内存部分

网友:
是不是io坏了我这好几个板子都自动上电

网友:
这板子垃圾啊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击穿了,自动加电,或是不是电容漏电,不然就是io坏了,看看是不是,io负责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