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鼓起来换后点不亮了(问题已经解决b)

楼主(2008-11-17):
前两天自己电脑点不亮,以前是老死机,蓝屏。
后打开电脑发现CPU附近一排电容(2200uf,10v)电容全部鼓起来了。

所以就换了,哪知道自此以后就点不亮了。请高手告诉解决问题途径,谢谢!

845的板子杂牌板子。xunda的。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内存插槽问题造成点不亮的。因为当时没有用诊断卡。
谢谢留言和谏言的各位专家。

网友:
一般如果是原值代换的话,可能是:
1.焊功太差,造成焊接不良或短路,或伤及无辜;
2.电容焊反.

网友:
换电容不要大意啊
我有次换电源里的大电容 不小心搞反了
结果 通电就爆炸了 好的是没伤到人 电源是报废了
后来就怕了

网友:
我觉得多半是焊功不到家,把主板反过来看看,有被焊断的线没?

网友A:
焊反不会爆炸?2200的电容应该是电解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反不会爆炸?2200的电容应该是电解电容吧?

分板子,有些保护做的好,就不启动。

电容焊反后使耐压降低、漏电电流加大,随着通电时间的延长这个过程迅速加快。因此通电时间一长就会爆,而短时间不会。

网友:
焊反应该不会的 因为反了的话很容易爆炸的.可能是焊点没焊好吧

网友(2008-12-21):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老鸟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有问题才有进步。解决问题就是收获

网友:
先将板上的坏电容换掉,因为电容漏电会引起漏电不开机,然后在查线路

网友:
换电容不要大意啊
正负级不能搞反 了

网友:
换电容我也认为焊功太差,会造成焊接不良或短路,或伤及无辜

网友:
有问题才有进步。解决问题就是收获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
换电容前经现将CPU取下,不然烙铁漏电很容易损坏CPU和其他的芯片。

网友(2009-01-30):
要求还真不少啊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
正负级不能搞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