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倾P4S8X-MX板跑D4和DE

楼主(2008-11-17):
一张华倾P4S8X-MX板,集声集显。原故障是开机一会就死机,时出现蓝屏时自动关机,重装系统无效。把主板从机箱上拆出来放在工作台上试, 发现不着机了。不上内存跑DE并听到“啲。。。。啲啲” 。一长两短的报警声,上内存跑D4不报警。屏不显。

网友:
出现蓝屏现象,先检查内存供电2.5V!还有负载电压1.25V!

网友:
有空焊现象
检查U座和NB

网友:
这张板在拆下来的过程中没摔过。就是拿下来后就不行了,奇怪了。NB和CPU座都理BGA焊接的。没有工具没办法加焊啊,把CPU重装了一次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经联达朋友经验是内存问题, 测得的最新数据原因是出在内存供电, 上内存打值卡, 根据上面的提示"内存主供电2.5V"  实测得的是3.37V,  跑线到一只9T15H的场管S极, G极11.60V,   D极3.34V,   S极3.37V,  在线测得这个场管好像没有坏. 不知是什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SDRAM的插槽哦,SDRAM的就是3.3V

网友:
不是SDRAM的,你看那板的型号都是上P4 的了。用的是DDR   184PIN的内存也即是DDR1的。

打值卡上另一处标有2.5V的地方测得电压为2.74V

网友:
那你打下3.3V那个管的G、S极的电压。

网友:
哦,看见你的第一个帖了。直接把它吹下来,换个管子看下。

网友:
找了一下,没找到相同型号的管子,  不知这个管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呢?

网友:
只要尾数是T15H就行的,哦,一定是在内存供电那里的,个头差不多的才行。

网友:
9915,2054,3055,3054,20n03等等都可以代換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如不行很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先解决内存的问题吧,换那个场管试下

网友:
有一块华硕P4P8OOS-X

开机上测试卡跑2A20内存供电正常。。显卡供电有12V和1.5V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了那只管子,情况依旧.  还是3.4V,   也就是说明只场管是好的.  是什么问题呢? 怎修?

网友:
打阻卡上的 2.5V 有时候是 3.3V 是正常的  实际应该是总线电压  你的应该是 sis的心片组  重点是 CPU座 和 北桥  虚焊 或是 北桥不良比较常见

还有就是 CPU座扩孔  注意观察

网友:
压下南北桥,不行你用洗板水洗下内存插槽,再不行就查内存电路,上次我的跑D4就是加焊北桥搞好的

网友:
很明显是内存没过

  重点看内存

网友:
你测一下内存负载电压,有可能是9T15旁边8个脚芯片坏了

网友:
内存  看内存槽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兄台,  你讲的太准确了,  分析的也好. 经多方询问的确与你所讲的一至, 是总线电压有时真的是3.3V, 是正常的.

回楼上所有朋友,  问题是出于内存上,  已经能开机正常显示了, 但还有个问题是经常会死机. 这个问题麻烦呀,而且是不定时的,  详细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次开机过一会后就死机蓝屏, 按RESET键冷启后就基本正常不会怎死机或是很少死机了,   不知这是什么情况?  重装过系统无效!

网友:
块子下面那个8脚芯片   (不好意思   习惯叫它8脚)    换个同型号的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兄台所指的8脚芯片是什么用的?换掉它能解决蓝屏的问题吗?